锥形转子制动电机可以用变频器驱动吗?

楼主(2024-11-28):
请教各位老师!锥形转子制动电机可以用变频器驱动吗?如果能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谢谢!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25887&page=1

网友B:
用U/F模式,默认参数一般打不开抱闸,要修改U/F曲线,调整低频时电压到足够激励线圈为止!

楼主:
AlsacePMuhLG
用U/F模式,默认参数一般打不开抱闸,要修改U/F曲线,调整低频时电压到足够激励线圈为止!
这样是不是变频器选型要增大功率?

网友C:
使用三菱变频器3.7KW,拖动2个1.5KW的锥形电机,低频8HZ,运行好些年了。变频默认参数,没过多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三菱变频器3.7KW,拖动2个1.5KW的锥形电机,低频8HZ,运行好些年了。变频默认参数,没过多调整
启动频率不用调吗?后面的抱闸不锁死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小车运行2个速度,高速45,低速8-10HZ,电机抱闸可以打开。一直再用,但后来的新设备就没再选用准星电机

网友E:
这个控制十几年前就用国产变频器改造控制了,没问题,就是刹车电阻功率太大。7.5KW的行车锥形电机用了国产12KW的变频器控制。

网友F:
之前改造用的invt GD20-09专用变频器,低频能打开抱闸。
https://www.invt.com.cn/product-detail-10011-66.html

网友G:
电磁力大于制动力时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忘了好象就几赫就够,不会过流报警,就能正常运行,和普通异步电动机调整方式相同,没什么特殊

网友H:
可以,这边大部分都是这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