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触摸屏RUN灯不亮】

楼主(2024-11-28):
NS触摸屏RUN灯不亮,查资料有三种可能,1供电电源(应该可以排除),2保险(资料说要送修),3系统程序破坏(估计不会,因为它还能提示通讯故障)
到底啥原因使得RUN不亮?
下午看看去

网友A:
PLC没有通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没有通讯上;
是的,屏运行没亮
但愿只是灯坏了,通讯设置变了

楼主:
哈哈 是NT631的屏,用电脑连接,不是说版本不符,就是超时
奇怪的是它使用侧面422接口,PLC使用232口,没有模块转换。
是如何通讯的?

网友A:
侧面不是现成的9PIN的RS232标准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不是现成的9PIN的RS232标准接口;
在底下,有232A口用于与电脑联传送程序,系统等,还有232B口可以联PLC等,它与侧面422只能用其一
关键是A口与电脑软件就是联不通,不是版本不对,就是超时,不知是不是现场环境影响通讯还是屏内部有问题
如果用232口就要现扯线做插头,通还好,不通就白忙活
提出摘屏回来弄(毕竟有tj),不同意那就撤
PLC上装的是COM03?有待拆开看(这家设备以前遇到都是232A对COM02或直接上CPU上的232口)

网友B:
这个422和一般的不一样
rda sda rdb sdb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422和一般的不一样
rda sda rdb sdb gnd
gnd在哪里?

楼主:
上午得到消息,客户联系了厂家,最后判定,转接器可能也有问题,换了个PLC的CPU,转换器……
是不是过度维修?不评
关键环境太差,稍不注意脚下就踏翻,控制箱的门打开人就进不去,要连根PLC的线要人先钻进去,打开箱门连线后关上门人在出来……脑补整个过程吧
先从在外边的屏处理,因电脑连不上屏,……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