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8):
看说明书有点迷糊,最好是三菱 台达 信捷的

网友A:
真正需要的就是这两个地址,如果是单圈的,那就03好了

如果信捷PLC,参数设置好,一条指令就搞定了

网友B:
只要支持485,就和什么品牌无所谓了,主要是看寄存器地址

网友C:
用03功能码 读02寄存器地址的数值 ,读上来 可能还需要进行数据转换成你要的单位

网友A:
如果

1.你的编码器是单圈的

2.通讯参数是默认的

3.PLC是信捷XC的

按下面截图设置,正常来说,编码器的脉冲数就到PLC的D100里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的站号已经是1了,那编码器的站号应该改成2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的站号已经是1了,那编码器的站号应该改成2吧?
PLC是主站,不存在与从站地址冲突的事,所以就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