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8):
这台安川T1000A的变频器37千瓦,带一个30KW的电机,直流母线还带了两台伺服,一台4kw,一台2.3kw

频率40hz时,变频器输出电流为36A,启动时最高有56A

今天无意间发现输入的电源缺一相,我是想不通这么大输出电流的情况下,输入缺相,变频器即然不会报故障

在缺相的情况下,其他两相电流是30A,会有波动有时会去到40。

没缺相的情况下,三相电流15A,很稳定。

缺相时的电流

楼主:
正常时的电流

网友A:
这个是不完全缺相,不会报故障,三菱的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变频电源是经过空开过来,这个空开也是是好时坏的,如果空开余量不大就会跳空开,问题会好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完全缺相,不会报故障,三菱的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变频电源是经过空开过来,这个空开也是是好时坏的,如果空开余量不大就会跳空开,问题会好发现
配电柜那边布局是rst三相,上中下三排,每排配的是单极断路器,中间那相的断路器不知怎么跳闸了,确定该相没电,钳表卡也是0A,这应该就是输入缺相了吧。

网友B:
第一次见指针钳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指针钳表
那说明你年龄应该不大

网友C:
不满足条件,不报故障很正常吧

网友D:
变频器输入缺相未必会保护,不影响电机运行

网友E:
这个表有点年纪了啊!看上去很牛逼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输入缺相未必会保护,不影响电机运行

T1000A的手册没找到,看了T1000V的,默认值输入缺相是无效的

网友F:
三菱A740,也可以设定缺相检测有效或无效。这样有利于用单相380VAC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