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元件注释咋那么拗口那么绕

楼主(2024-11-29):
偶尔用到PLC
感觉无论是PLC资料还是GX WorkS2软件
都让人感觉非常的拗
在各种手册中查询软元件列表和功能
都非常困难
比如电脑中一个PDF文件 <<FX3U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硬件篇]>>
就只有列出特殊软元件表
要查阅更多软元件
M S D 等又得花时间在各类文档中找
太费精力了

楼主:
我查询一下D数据存储器
他把注解搞那么复杂
说哪些是断电保持存储器
哪些不是断电保持存储器不就行了么
非要说成绕口令
什么非停电保持领域,根据设定的参数,可变更停电保持领域。
参数大小还能决定数据保持不保持啊?
梯形图修改并联指令
咋就那么困难呢
加一段横线和一段竖线
横竖都编辑不出来
并联的一个指令
只要加一小段竖线接上去就行
偏偏画一段竖线
指令又往下跑一个
画一段竖线
指令又往下跑一个
把指令画在两段竖线中间吧
多出来的线段又不能选中
太恼火了
还有在画好的指令中
也不能修改软元件编号
比如一个LD X0
我要修改成LD X1
就会编辑成两个指令 一个LD X0 LD X1
这玩意太耗精力了
完全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网友A:
什么非停电保持领域,根据设定的参数,可变更停电保持领域。
参数大小还能决定数据保持不保持啊?
确实能决定。
还有在画好的指令中
也不能修改软元件编号
比如一个LD X0
我要修改成LD X1
就会编辑成两个指令 一个LD X0 LD X1
这玩意太耗精力了
完全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把键盘上这个键insert按一下,紫色光标变成蓝色的,惊喜就出来
最后引用雷军的一段话
他稍微遇到一点点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打客服电话,而是先到微博上骂你一顿

网友B:
会者不难,难着不会,那家的PLC都一个鸟样,一种用习惯了换另外一种就会有点别扭

楼主:
这个我想把寄存器编辑一下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再研究研究
咱这算不上骂
差不多算吐槽吧
某米手机买过一个给娃用的
实在太差了
从此再也不买该品牌任何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非停电保持领域,根据设定的参数,可变更停电保持领域。
参数大小还能决定数据保持不保持啊?
确实能决定。
还有在画好的指令中
也不能修改软元件编号
比如一个LD X0
我要修改成LD X1
就会编辑成两个指令 一个LD X0 LD X1
这玩意太耗精力了
完全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把键盘上这个键insert按一下,紫色光标变成蓝色的,惊喜就出来
最后引用雷军的一段话
他稍微遇到一点点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打客服电话,而是先到微博上骂你一顿
虽然三菱的手册有的地方确实绕,有的翻译很迷,但是他所说的几个问题完全是他自己的问题
,遇到问题先怀疑软件,东西有问题,先骂一顿,还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有啥有知无知的
你这方面有知不等于全方面有知
任何知识都是徐徐渐进的过程
电脑上很多软件
彼此做一个比较而已
一般来说
软件的操作越直观越容易让人上手越好
任何人任何公司
都不能说自己是最完美的
就和单片机一样
以前用的ATMEL ST PIC
现在国内的STC就做得很好
而且资料多
光一个ISP软件就集中了程序下载 封装脚位查看 串口助手 出厂例程 IO配置等等许多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想把寄存器编辑一下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再研究研究
咱这算不上骂
差不多算吐槽吧
某米手机买过一个给娃用的
实在太差了
从此再也不买该品牌任何产品
这种情况按一下INSERT键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想把寄存器编辑一下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再研究研究
咱这算不上骂
差不多算吐槽吧
某米手机买过一个给娃用的
实在太差了
从此再也不买该品牌任何产品
你现在还是插入模式(光标是紫色的),需要改成修改模式(光标蓝色)
按键盘的INSERT键可以来回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一些书一些视频
都没有讲到
谢谢大师指点
平时就断断续续练习练习用
还几乎没有正式应用过

网友D:
很多时候是实践经验   用的多久习惯了。

网友E:
仅仅是因为你刚开始用三菱而已,用习惯就好了;

网友F:
。。。。。还好 ,楼主如果用熟了西家的 MARST / 博途 ,再用日系的,那才得站到桌上骂街呢 。

网友G:
三菱的手册还算是比较齐全了,例子也多。有些功能抄手册上的例子基本上就能实现

网友H:
软件熟练了,会好些,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特点。

网友I:
各家软件都不一样,习惯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