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9):
   先简要阐述一下,给甲方提供了两台PLC控制柜,PLC采用西门子S7-1200,变频器采用台达、ABB,走的PN通讯。目前的情况是,只要第三方自动化厂家把外部通讯电缆插我PLC里,我的变频器就会不间断出现总线丢失,只要不插外部网线,就一切正常,两台控制柜都是一样的情况。最后无奈取消通讯卡件,S7-1200跟变频器走RTU通讯,最后的结果是,工厂别的自动化设备出现掉线。。。。第三方自动化厂家给我的IP地址是Ping过了,不冲突的,各位大佬有碰到类似问题吗?什么原因造成?路由器?

楼主:
从一开始,甲方就说是我控制柜的问题。我说本地运行好好的,你一插网线就掉线,不是我控制柜的问题。后面无奈出差,把PLC与变频器的总线通讯改成RTU通讯,最后还是会造成甲方设备出现问题。有什么理由说服他们

网友A:
在第三方和你的PLC之间加耦合器隔离

网友B:
换一个路由器看看,怀疑外面的网线信号造成网络风暴

网友C:
1:增加通讯看门狗周期
2:使用西门子专属网线和西门子交换机,优先PN

网友D:
把设备IP改成10.1段的,不用192.168的,看看能不能避免!

网友E:
当然是配套个西门子的PN/PN Coupler专业分级工业网络模块,一劳永逸啦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极不专业,IP通常是甲方分配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跟交换机没有直接关系,用西门子原装网线也解决不了问题。可以把PLC 内网跟外网隔离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一直使用的西门子交换机和七类网线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教一下如何隔离,需要增加什么模块

网友F:
回复 楼主:
内网连接本机PLC HMI 远程IO 设备等,外网连接MES 其他厂商PLC,这样做内外网互不干扰,稳定性很高。对1200 PLC来说就是加一个通讯模块,如CP 12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