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9):
没用类似的传感器及仪表,传感器装在机组内部,监测轴的转速和转向,转速范围rpm100-5000,安装间隙5mm-50mm之间为妥。最好使用过的有使用情况良好的反馈方案,转速传感器接触过好多,主要是没用,不知道性能怎么样,由于安装在机组内部,出问题拆卸起来很麻烦。

网友A:
最简单用二个接近开关,只是这5-50mm有点不理解

网友B:
说一千道一万都是编码器.
要不你上个视觉?

网友C:
编码器啊,标准化操作,价格高,要PG卡配套
要省钱,直接就是安装一个两位的接近开关,不过测量结果不会很准

网友D:
装2个光电代替编码器

网友E:
很早之前自己做过一款传感器,用一块圆形电木板,钻上几十个孔,当然,这加工电木板的活全部是让淘宝里商家用激光整出来的,自己手工肯定是钻不出这么精密的尺寸,孔内安装上强磁,孔一定要是偶数,一个N一个S这样把强磁安装进去,套在设备的主轴上,旁边安装上两个霍尔传感器,这样做出来等于就是一个成品的编码电位器,可以检测速度和方向,就算你每分钟10万转也能正常检测出来。

网友F:
正反转都能识别,肯定用编码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用二个接近开关,只是这5-50mm有点不理解
就是传感器前端距离轴表面的净空间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千道一万都是编码器.
要不你上个视觉?
太麻烦了,在机组内部,而且在水下,长年累月不用的,要维修需要行车起吊起来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用二个接近开关,只是这5-50mm有点不理解
这个如何实现?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用二个接近开关,只是这5-50mm有点不理解
这个如何实现?求指教
首先你这个要选适合水下?深的传感器
轴上没有其他标识可作为检测物,光轴没法检测,比如法兰盘上螺栓
50mm的传感器可比5mm的贵很多倍
先确定检测对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千道一万都是编码器.
要不你上个视觉?
太麻烦了,在机组内部,而且在水下,长年累月不用的,要维修需要行车起吊起来拆卸。
就是两个叠加的开关. 开关你也要防水, 编码器防水和开关一样. IP68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用二个接近开关,只是这5-50mm有点不理解
这个如何实现?求指教
如果有法兰盘,上面的螺栓平面有20mm(比如),选2个直径12~20mm的适合水下使用的接近开关,错位安装
A检测到是B还没检测到,A信号消失时B还有信号,A-B差区,A-B重叠区,B-A差区,最好一致
A,B接到能识别正反转的接收器,比如PLC的高速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用二个接近开关,只是这5-50mm有点不理解
这个如何实现?求指教
首先你这个要选适合水下?深的传感器
轴上没有其他标识可作为检测物,光轴没法检测,比如法兰盘上螺栓
50mm的传感器可比5mm的贵很多倍
先确定检测对象
光轴,没有法兰盘。5mm-50mm,是考虑了安装空间,这个范围都可以。

网友A:
就限定在光轴段?不可以加任何东西?劝你撤

网友G:
不了解具体情况,提供个思路
转速:加速度传感器+转速表;
转向:用驱动电机的相序判断

网友A:
楼上的可能行,看一下驱动系统,或许就有转速控制

网友H:
按普通三相电机考虑,最简单的方法是加个编码器,现在的编码器也确实便宜就几十元+PLC。如果自己动手能力强的,不仿用接近开关+转速表通过相序判断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