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9):
ACS530-01变频器模块坏了,现在试板子的时候显示英文字母,按键都没有反应。是什么问题,有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图片呢?

楼主:
这个是主控板坏了,换了一块就好了,现在是没装模块上电启动显示变频器没准备好,不知道怎么查了,这个变频器修的少,也没有经验,有知道的师傅告诉一下查驱动电路的方法,光耦是VO3120的,谢谢了

楼主:
想测量一下驱动波形,就是启动不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确认主板没问题,可以检查一下母线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你确认你的变频器是ACS530??
可是你用的是510的控制盘啊,这两个型号的控制盘不通用。

楼主:
变频器是ACS550-01的面板,现在按上模块启动显示变频器未准备好,不知道怎么查了

楼主:
确实是主板坏了,现在已经换了主板了。按上模块,启动显示变频器未准备好,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般是母线电压检测问题触发没准备好。。。。

楼主:
好的,我检测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