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9):
ACS530-01变频器模块坏了,修完了板子,我试电的时候显示的都是英文字母,按键都没有反应,有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要是CPU板子坏了,谁有电路图,或者维修方法告知一下,谢谢了

楼主:
就是这个变频器显示的英文字母

楼主:
型号是ACS550-01的

网友A:
主控板通讯没有建立起来。把风扇拔掉试试。

网友B:
驱动无响应,一个原因上面朋友也说了,24伏电源电压低,导致主板不工作,会出现这个问题。另一个原因,面板与主板的通讯没有建立起来,不知道与510的主板一样不一样,可以先查一下主板供电的几路电压正常不正常。我手里最近有4块主板都是这个故障,一直没顾上维修。

网友C:
一般是CPU短路,没法修

网友D:
先检查一下主板电源电压是否正常,主板电压不对看风扇是否坏,风扇有些短路会导致电源电压拉低主板不正常工作,从而导致主板不没通讯上。还有一些就是楼上说的主板短路,或者cpu坏导致。

网友E:
主板坏了,检测完毕

楼主:
确实是主板坏了,换了一块主板好了,现在是没有装模块上电启动显示变频器没有准备好,驱动电路不好查,找了一天了,没有找到问题,有知道的师傅帮助一下,没有电路图,驱动光耦是V03120的

网友D:
先确认主板是否一致,ACS550机器上的主板与510的主板是不通用的,其次是每块主板都是有功率的,主板功率与驱动板功率是否一致?如果都没问题那可能是驱动的事了。

楼主:
请师傅告诉一下怎么屏蔽故障吗,现在开机显示FAULT16,接地故障,

网友F(2025-07-05):
直流供电的电压是不是太低了?看一下01组参数里直流电压值是多少?一般要450V以上才能启动。

网友G:
回复 楼主:
板上红圈的电容量到是短路的,基本CPU坏了,面板就会出没有响应的故障

网友H:
手上修了两块这种问题都是CPU短路了,只能换板

网友I:
修的板子惨不忍睹

网友J(2025-10-25):
修这么多,这个炸模块有7成机率连带控制板烧的,很无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