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510驱动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4-11-29):
最近修一台ACS510 37KW的变频器,发现下桥3120的5脚和8脚是24伏,静态电压是是-5伏左右,上桥3120的5脚和8脚电压是18.5伏,静态电压是0.6伏左右。
按照上面图片屏蔽以后,运行测量动态电压,下桥的波形有正常的负压,上桥的波形最低接近0伏,最高电压基本一样。现在有点担心上桥的电压不知道对不对,不敢贸然安装模块。
还请教维修过ACS510的同行,这种波形对不对,上桥没有负压正常不正常。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9930
有可能已经修好了,上桥的截止,有可能出在那个瞬态抑制二极管,也是在这个连接里注意到的。
上次修一台45KW的变频器,也是修到这里,测量正常,就安装模块了,拆下电容,主板给运行信号,三相输出都正常。唯独发现模块热的非常快(相对其他模块空载运行),后来把电容安装到上面,再次空载运行炸模块。一开始怀疑是买到的模块有问题,由于客户急用,催了多次,最后买了一套驱动板,这台不修了。
上次与这次的主要区别,就是换了其他型号瞬态抑制二极管,上次坏四路,好两路,全部换新,这次坏两路,把上次的换回来了。
所以,这次就需要小心一点。

楼主:
关于测量,上面连接也提到了,使用指针表测量,正常情况下,频率升高以后,指针应该在“0”,我测量一下试试。

楼主:
上面测量的波形,是变频器给定0Hz,然后运行以后测量的上下桥波形。
已经安装模块,带电机试过了,没有问题。
上次出问题,可能是买到翻新的模块了,当时拆掉主滤波电容以后,安装模块,使用直流电运行,在50hz时,模块明显发热,想着是没有安装散热片,就安装好电容以后,装到散热片上面,使用直流供电,结果炸模块了。

网友A:
没有负压正常的,自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