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1):
比如我要使用XY两个轴
手动时进行低速对刀
按键按下时 丝杆滑台按照设定方向运行
同时触摸屏显示移动位置
对刀停止时D存储器记录位置数据
以备自动设置位置使用
测试了一些指令
发现达不到要求
比如PLSY
只有一个方向记录数据
还有相对绝对指令似乎也不适合

网友A:
用绝对指令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可以记录两个方向的

但要注意,与PLSR的寄存器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绝对和相对控制似乎触摸屏不和脉冲同步显示
手动控制速度比较慢
想试试用两个定时器组成震荡产生脉冲
控制Y0 Y1,用D存储器计数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绝对和相对控制似乎触摸屏不和脉冲同步显示
手动控制速度比较慢
想试试用两个定时器组成震荡产生脉冲
控制Y0 Y1,用D存储器计数显示

绝对和相对控制似乎触摸屏不和脉冲同步显示

这个不同步不知你是指那方面,是时间差还说最后的数据不一样

关于速度,是可以单独设定的

我有试过是没问题的,手动正反转D8340是会跟着变化的,到达目标位置时,可以把D8340发给某个寄存器保存

自动的时候,调用这个寄存器里的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简单试了一下
用8340似乎可以
前几天用的FX1N
梯形图写的8140
换了FX3U以后原点归零
我说显示的数据不一样
一上电就显示0
而用FXIN是星号
归零以后才显示0
再找一下FX1NPDF文档
想确认一下8140是不是Y0脉冲计数器
文档里查找软元件太困难了
排列太散乱了
整齐一点一个一个软元件功能 编号按顺序写多好
一整天就理不出一个头绪
FX3U文档一样
太难找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触摸上显示的话要选择带符号的32位整数,有些屏还不能直接显示D8340,这个是特殊寄存器

需要先用传送指令发给普通寄存器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双字节 先交D160
再触摸屏显示
另一个存储器转浮点数后
再换算成滑台尺寸
主要问题还是搞得不多
说明书不熟悉
有时间慢慢把软元件编号和功能整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