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1):
纺织厂一台平车磨针用三菱-A740-30K变频器,带3KW电机14Hz空载运行,已经烧了2台3KW电机。
去现场看:
1、第3台新电机接好14Hz空载运行时,实时手摸电机监测温度,不到2分钟,发热严重并有烧漆味道,立刻停机。一会儿,电机已经很烫了,十几米长的电缆也很热。
2、老师傅说,过去一直用挺好。一般用2个速度,40Hz\14Hz。面板调节频率,端子启停、正反转控制。
3、找出已经烧坏的2个电机测试,绕组已经击穿搭机壳了。
4、试机运行直到停机,变频器无任何报警。
5、当时没有带钳表,未测试三相输出电流,但用3个100W白炽灯泡星型接法,同时接到电机与变频器上,白炽灯发光正常,数字表测变频器输出电压平衡。
6、恢复变频器参数到出厂设置,现象依旧。
7、测试电机拖线,无问题。

网友A:
30KW带3KW,这是什么操作?而且还很有可能连电机的参数都没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KW带3KW,这是什么操作?而且还很有可能连电机的参数都没设;
可能用了十几年了。。。

网友B:
确定一下电机的接法对不对,看图片是角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一下电机的接法对不对,看图片是角接的
前面烧了2台,铭牌是380V星形;后面这一台,铭牌是380V角形。具体接变频器,电机的接线盒接线片没有改动,都是按照铭牌原接法。

楼主:
查了一下Pr72参数(载频)=2,就是2KHz吧,这是经过参数清除后的系统默认值。
查了一下本坛类似问题,就变频器载频来说,有的说,电机发热,是载频过高;有的说,是载频过低。按本人理解,载频高,电机损耗高,发热更严重。

楼主:
负载用3个白炽灯星形,设定频率14Hz运行,发现变频器显示频率在13-15Hz变动。难道与此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一下电机的接法对不对,看图片是角接的
前面烧了2台,铭牌是380V星形;后面这一台,铭牌是380V角形。具体接变频器,电机的接线盒接线片没有改动,都是按照铭牌原接法。

如果电机、电线没问题,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换一台试试看

如果是变频器的问题,个人觉得应该是硬件问题,之前用了那么久都没事,你也恢复过出厂值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一下电机的接法对不对,看图片是角接的
前面烧了2台,铭牌是380V星形;后面这一台,铭牌是380V角形。具体接变频器,电机的接线盒接线片没有改动,都是按照铭牌原接法。

如果电机、电线没问题,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换一台试试看

如果是变频器的问题,个人觉得应该是硬件问题,之前用了那么久都没事,你也恢复过出厂值试了。
频率不稳定,大概率主控板有点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C:
单位好奢侈啊,变频器余量太大了,得设电机参数

网友D:
回复 楼主:
频率波动电动机有加减速过程,可能会频繁减速制动加速启动而达不到过电流检测时间阈值。

网友E:
难道是矢量模式?14HZ输出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矢量模式?14HZ输出电压多少?
大概120V。
系统复位以后,默认运行模式是V/F。

楼主:
因频率明显不稳定,考虑大概率是频率源,即主控板的问题,故直接更换主控板,试机,故障消失!
可能的原因:主控板PWM失稳,波形畸变,幅度失真等等。也有可能如10楼所说。
参数说、运行模式说,都不对。

网友F: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差点把我测试电机给烧了。
不过也是变频器驱动参数于测试电机不匹配而已。初始化参数,重新按照电机的参数设了后,运行就正常了。
你这个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依旧,这就不懂了。你不接电机,空载时测一下50HZ电压多少。

网友G:
先确定是否是V/F模式,接三个白炙灯泡运行一下测量输出电压是否三相均衡。如果正常,参数的可能性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