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2):
数控机床上面用,每天拉伸几百上千次,要求稳定耐用

网友A:
数控机床你起码用磁珊尺
不差钱直接光栅尺
编码器不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检测尾座位置 不参与实际精度的加工 对精度要求不高 我看光栅都是增量的,拉绳编码器是绝对位置的用起来比较方便,价格在450~650之间,价格和光栅差不多,现在主要是担心拉绳拉来拉去耐不耐用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磁珊尺适合恶劣工作环境,价格便宜,具体你可以淘宝看看,桥切机上面就用,同样是桥切机,也有用编码器,但耐用性就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珊尺适合恶劣工作环境,价格便宜,具体你可以淘宝看看,桥切机上面就用,同样是桥切机,也有用编码器,但耐用性就差点
最大的问题不是绝对值的啊,每次上电都要回一下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