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2):
参考现象:仿真器连接失败

可能原因:杀毒软件阻止;502端口冲突

解决方法

1.更新最新的软件,重新打开

2.可能是杀毒软件造成,关闭杀毒软件或者添加信任,可以先将仿真器启动,再连接。

3.仿真器端口号被占用导致连接仿真器失败,确定电脑的502端口有没有被其它软件占用,方法如下

(1)打开命令行窗口

(2)输入命令:netstat -ano,找到502端口,记下对应的PID( | findstr <端口号>)

(3)继续输入tasklist|findstr "(上一步的PID值)",回车,查看是哪个进程或者程序占用了502端口

(4)任务管理器进程中找到对应PID的程序,选择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