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问题

楼主(2024-12-02):
请教各位大神,我在修利德华福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时,发现报驱动故障,没发现问题,更换IGBT逆变模块后正常,但该IGBT静态测试正常,加触发信号测试也正常,装上后还是报驱动故障,不明白该IGBT哪里坏了?怎么测试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已经遇到2台,还有不知该IGBT坏之前能不能预先测试出来?

网友A:
模块内有温度检测,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B:
加触发信号测试,怎么做的,怎么判断好的?
很多时候不说测试方法和判定标准,无法知道是不是真的好

网友C:
要不来一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指针万用表,用手去触发,还用一种方法,就是在GE之间加12V电压触发,还有就是在GE间加脉冲信号触发,这几种方法我都试了,都正常。我在想,是不是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试参数比较靠谱

网友C:
耐压和结电容!找个变频器厂家的朋友,发过去用他们设备测试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在ce端加电压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