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IGBT问题

楼主(2024-12-02):
请问该IGBT容易坏吗?会出现静态测试不出问题,加触发信号也测不出问题,但在电路中会报驱动故障,不明白究竟什么参数不对?该如何测试?

网友A:
会不会是光耦那边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只是IGBT坏了

网友B:
IGBT 会不会老化了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驱动输出波型

网友D:
你说的这些会发生,但是很少。这么久我仅仅遇到一次

网友E:
耐压不够

网友F:
测量G-E间电容

网友G:
这种情况很少见,通常情况下是正和负,对输出的耐压不够。

富士的模块,不能使用耐压测试仪,如果使用,只能在额定电压以下进行测试,不然会把模块测试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应该是耐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