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幸遇到欧家NT屏】~这个简图或许有用(英语不好的)

楼主(2024-12-02):
首先按屏幕任意二角弹出系统菜单

网友A:
现在的绿皮火车还是有的NT31的屏
plc一般是欧姆龙定制的CPM2A-CPU6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绿皮火车还是有的NT31的屏
plc一般是欧姆龙定制的CPM2A-CPU61
这些程序我都有;以前远大中央空调用的都是NT631C的这款,用量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