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驱动

楼主(2024-12-03):
第一次使用欧姆龙PLC,安装的是9.3的软件,与软件通讯不上,官网下载的提示安装驱动失败,那位大侠知道说明原因,谢谢

网友A:
驱动重装;

网友B:
从官网下载的9.3?先看看能否有CP1H选项?

楼主:
谢谢,已解决C:\Program Files(x86)\OMRON\Drivers\USB,安装好软件后在此目录下会生成一个文件夹,更新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C:
cxone 正常都是直接安装驱动的

网友D:
这款PLC销量大吗

网友C:
都销售接近20年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想当年是小型机里面的霸主。弄不好,再过几年就要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