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回路汇流排,接7个空开,从中间接能带100A电流吗?

楼主(2024-12-03):
21回路汇流排,接7个空开,从中间接入25平方线能带100A电流吗?
一共7个空开,在第4个空开接入电源线。
补充:
汇流排是63A的,我从头接肯定带不起来,从中间接,电流流入两边

网友A:
要不画一张图,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25平方的线带100A电流完全没有问题,重点是你的汇流排能带多大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看图

网友C:
你63A汇流排是带综合100A电流?还是一次性100A电流?综合100A没问题,如果是单路达到100A是不可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觉上可以,但是铜牌长度也不长,省不了几个钱,出问题这个责任担不起啊

网友D:
63A的汇流排能带100A的电流?
除非你每路的电流恒定小于63A。如果头尾有两路的电流总电流大于63A以上,长时间你就够呛。

网友E:
不建议,这个模式100A会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接线的地方会发热比较大,新安装没问题,但时间长了就不行

网友F:
不建议用汇流排,上级总开关下端,压铜鼻子,铜鼻子塞上空开对应的线,分别接各空开。汇流排装刚当时没问题,几年后灰尘,湿气的,容易炸,我才干几年维修,遇过三次炸汇流排的了。

网友G:
完全没用问题,这种接线带个150A绰绰有余

网友H:
63a汇流排那你可能用的是微断,不说安全问题,25平方的线你确定能塞进去汇流排和断路器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用汇流排,上级总开关下端,压铜鼻子,铜鼻子塞上空开对应的线,分别接各空开。汇流排装刚当时没问题,几年后灰尘,湿气的,容易炸,我才干几年维修,遇过三次炸汇流排的了。
63a汇流排那可能用的是微断,容易出问题。另外他也塞不进去25平方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流都是一样大的,每个空开13A左右

网友E:
25平方的多股线是可以装进去的,但用到100A就不建议,63A还可以

网友I:
这么多的空开,汇流排才用63A,估计换成100A的靠谱些,价格差别不大!

网友D:
各位要注意的是导体允许通过电流的大小与导体的截面积大小有关。

也就是说,即使你在63A汇流排的中间位置接上能通过100A的导线,在此位置也只能允许其通过63A的电流,超过这个允许电流时同样会因过流发热,严重的话也会发生安全事故。

就等于一扇门。本来就允许你每次只能同时通过5个人,但你一下子同时涌入10几人,会发生什么事,大家应该知道吧!

网友J:
淘宝上有定制汇流排的 切割紫铜  别说63A  就是200A也给切割出来  条件是你把图纸给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