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3):
最近修了一款变频器,霍尔本体上的箭头朝变频器内部才能工作。
问经销商说:这款变频器霍尔有两种方向。报了下版号确认霍尔方向应该朝里。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变频器上的霍尔传感器管脚数分三脚和四脚还有六脚的,供电有单电源和双电源之分,安装时一般都是有方向的,设计时是防呆的,方向反了是装不上去的。可以发张图片瞧一下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我是这样看的,大家看对否?
电流传感器输出的是交流电压信号,如果三个传感器箭头全反,应该是可以的,检测结果是一样的。有正向的,有反向的,三相信号如果进行矢量加减计算,就会出现错误。另外,U、V、W三相传感器的位置错乱,同样使检测结果错误。
因而,箭头即不能装反,左右(先后)的位置,也不能搞错。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反了的话,电流增加变成减少,会过流停机的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果全过来,效果是一样的.
如果是直流信号,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是交流的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交流也一样啊,毕竟电流方向反了,原本占空比大,电流增加,结果反馈是反方向不就是减少吗?

网友D:
电流传感器,采集回路,y=f(x)

信号处理电路,电流运算,y=g(x)

处理器收到的信号  = g(x)*f(x)

电流传感器方向,需要和运算电路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过实践验证,你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