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h300变频器这3个拨码分别对应说明书的什么?

楼主(2024-12-03):
如图绿色框内的3个拨码,这里拨码的dip、T,都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A:
NPN PNP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我们用的是npn,第三个拨码是划到右边的,和你发的图里相反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出厂设置问题,上个月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事
朋友买了台三菱E840的变频器,按照常规接法后就是不启动
由于是三菱的,潜意识里认为出厂应该是NPN的,所以没往这个上面想
后面看手册无意间看到这个拨码,就要他拍照给我看一下位置
既然出厂是PNP的,拔过来就正常了

网友C:
一个输入数字量NPN/PNP切换用,一个ACI输入电压/电流切换,一个AFM输出电压/电流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出厂设置问题,上个月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事
朋友买了台三菱E840的变频器,按照常规接法后就是不启动
由于是三菱的,潜意识里认为出厂应该是NPN的,所以没往这个上面想
后面看手册无意间看到这个拨码,就要他拍照给我看一下位置
既然出厂是PNP的,拔过来就正常了
谢谢。
我们用npn,现在变频器正常运行,拨块是调成左左右的。我看了下你发的图似乎没有对应上。大佬你这个图是哪里的,我说明书上没找到这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输入数字量NPN/PNP切换用,一个ACI输入电压/电流切换,一个AFM输出电压/电流切换;
是的,但是就是说明书没有说什么哪个拨块对应哪个功能。实物图拨块是从左往右排布,说明书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出厂设置问题,上个月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事
朋友买了台三菱E840的变频器,按照常规接法后就是不启动
由于是三菱的,潜意识里认为出厂应该是NPN的,所以没往这个上面想
后面看手册无意间看到这个拨码,就要他拍照给我看一下位置
既然出厂是PNP的,拔过来就正常了
谢谢。
我们用npn,现在变频器正常运行,拨块是调成左左右的。我看了下你发的图似乎没有对应上。大佬你这个图是哪里的,我说明书上没找到这图。
图就是手册上的,按图来看左边才是NPN,如果你实际接法是NPN,拨码又在右边,那应该是手册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出厂设置问题,上个月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事
朋友买了台三菱E840的变频器,按照常规接法后就是不启动
由于是三菱的,潜意识里认为出厂应该是NPN的,所以没往这个上面想
后面看手册无意间看到这个拨码,就要他拍照给我看一下位置
既然出厂是PNP的,拔过来就正常了
感谢,DCM2 SGND 是切换啥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D:
SGND(Signal Ground)通常指的是信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