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4):
POWER灯亮,RUN灯不亮

解决方法:
1.检查供电电源接线是否正确,可能只接了io电源,没接主电源;
2.检查供电电源功率是否充足,当供电电压低于18V且不低于5V时,将电压再升至24V时(控制器低于5V才会重启),控制器只power灯亮。最好给控制器单独供电,调整好后重启控制器;
3.ALM灯是否有规律的闪烁(硬件问题);
4.3系以下产品固件升级进入BOIS状态时RUN灯均不亮,4系以上产品固件升级时RUN灯不熄灭。

楼主:
解决方案更新:

POWER灯亮,RUN灯不亮问题处理
解决方法:
1.ALM灯是否有规律的闪烁,请联系厂家;
2.检查供电电源接线是否正确,可能只接了io电源,没接主电源;
3.检查供电电源功率是否充足。最好给控制器单独供电,调整好后重启控制器;
4.3系以下产品固件升级进入BOIS状态时RUN灯均不亮,4系以上产品固件升级时RUN灯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