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疑难杂症

楼主(2024-12-04):
想问一下我这个变频器开关电源打嗝,稳压电路取自15v。单独给15v电容供电15v。431前端的光耦就导通了。这正常吗?431基准电压也有2.5v. 拆掉15v整流二极管,电源起振,电压飙升。这基本锁定在稳压回路了。老师们能不能给点思路应该检查哪里了。

楼主:
拆掉15v整流管,外部单独供15v电源,开关电源还是不起振。15v电压调低,电源就起振,各路电压都上升。只要等于15v电源就打嗝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2880
参考一下,
开关电源管理芯片,外供电。变频器输入电压通过调压器输入。示波器监测开关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占空比。

网友B:
推荐阅读这本书:开关电源原理新解与故障诊断,咸庆信著,网上书店有售。
对于检修开关电源故障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网友C(2025-03-08):
换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