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5):
一台三菱f740-75Kw变频器,点运行,面板上有频率显示,但是输出端却没有交流电输出,通过更换控制板,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单板测试时给驱动板供上母线电压并且接好地线,没有做E OC1相应的屏蔽,点击运行这个驱动板还是有正常的频率输出,显示也不报E.oc1。而正常的驱动版应该是报E.OC1的,大伙帮着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以前也遇到过,时间太紧,没修了,期待后续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板上的门阵列输出6路驱动脉冲的条件不具备,因此没有脉冲输出,但是控制板上已经有频率信号输出,并且在面板上显示出来了,这就造成了面板显示有频率输出,但驱动板无驱动信号输出。那么,驱动板上门阵列输出驱动脉冲要有那些条件?

网友C:
看出来你也不熟悉三菱

网友C:
视频里没看见你按了运行键呀,运行灯也没亮。

网友D: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1030
以前有大佬说过屏蔽方法,请查看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