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5):
6路驱动有没有负压的?,几乎把驱动电路的元器件都换了

网友A:
看看模块上面的引脚该连接的,用线将电路板上的焊盘连接起来,驱动的电源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undefined

我把UVW连接到N端了,可以启动,上桥静态和动态测量是15V,下桥动态G2和G4是3V,G2和G4静态是0V,G6动态和静态都是6V

网友B:
小功率的不一定需要负压关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undefined

那怎么测试驱动电路好与坏?

网友C:
丹佛斯哪个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FC –360H

网友A:
是否能不接模块的前提下屏蔽故障,接好主板单板运行以下,测量以下波形对比一下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