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6):
参考现象:测量OUT口和EGND,输出口无论有无打开,电压均为0V。

问题分析:输出口打开时,OUT口为高阻态,相当于是和内部断开的,故没有电压,测量为0V;输出口关闭时,OUT口与EGND之间接近于短路状态,测量也是0V。

测量方法:

方法一:在输出口上外接上拉电阻再测,上拉到24V至少采用3.3KΩ色环电阻,上拉到5V,至少采用100Ω色环电阻;

方法二:或将输出口接入输入口后再检测有无输出;

方法三:万用表拨到蜂鸣器档位,测量EGND和OUT,是否导通。

楼主:
解决方法更新:

参考现象:
测量OUT口和EGND,输出口无论有无打开,电压均为0V。

问题分析:
输出口打开时,OUT口为高阻态,相当于是和内部断开的,故没有电压,测量为0V;输出口关闭时,OUT口与EGND之间接近于短路状态,测量也是0V。

测量方法:

方法一:在输出口上外接上拉电阻再测,上拉到24V至少采用3.3KΩ色环电阻,上拉到5V,至少采用100Ω色环电阻;

方法二:将输出口接入到输入口,给输出口信号,检测输入口是否有信号输入;

方法三:给输出口输出信号,将万用表拨到蜂鸣器档位,测量EGND和OUT,是否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