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变频器电位计调速控制,图中连接一个电阻是啥意思?(20241206)

楼主(2024-12-06):
另,COM端口接线中串接了一个电阻,又是啥意思?买的电阻太多,没地方用了?

网友A:
应该是与3R4分压,接上电位器有个最低限速

网友B:
应该是防止信号突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串接3R4,变频器有了最低速度
2、3R5,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C:
看端子写的是SPEED/AI,会不会是把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输入

网友D:
维修各种仪器 驱动器 变频器 工业电子,伺服器,控制器,电路板,PLC,HMI,触摸屏,显示器,电源模块各种模块(免费邮寄,免费检测) 可加我微信咨询 18833510237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端子写的是SPEED/AI,会不会是把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输入
不大可能,3R5是100K的阻值

网友F:
防止电位器损坏时(比如com端开路),变频器以最大速度运行。8K1断开时,如果没变频器以最大速度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