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多圈200K为啥没有

楼主(2024-12-07):
要买一个固定在面板上调压用

网友A:
一般调压 随便好大都差不多 100K还不够用?

网友B:
可以外面在串一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调压 随便好大都差不多 100K还不够用?
这种调节不方便

网友C:
之前用过的线性电源 后来都抛弃了

网友C:
之前用过的 国产组装的滤波器 后来都抛弃了

网友D:
如果是200K的话,那个电流很小,根本没必要用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200K的话,那个电流很小,根本没必要用这款
3295的那种确实小,调节不方便。想买旋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过的线性电源 后来都抛弃了
你这都是宝贝啊,线性电源皮实

网友E:
家用音响220V的电源接一个低通滤波器怎么样?能否提高音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一个好的电源滤波器是可以起到提升作用,主要是针对音源用电
如果你整套系统都用,就要求滤波器的过电流能力相对大,价格会相当高,当然你可以自己做,具体可以找一下十几年前的书刊

网友F:
多圈式电位器内部用类似康铜丝的金属丝缠绕,其特点决定它不能做阻值太大电位器,国产体积较长的可以做的阻值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