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灵异事件

楼主(2024-12-08):
电梯应该用完在哪层就停在哪层。最近,发现它只要没人用,就自动回四层。怀疑四楼把按钮粘住了,但是你在低层安高层的话,他也不先去四层。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查看运行程序应该就能看出原因吧。

网友B:
找维保单位;

网友C:
维保的住四层

网友D:
可以设置的,有的是为了安全。有地下楼层的,怕水淹等异常情况。不会长期在地下任何楼层停留,几分钟内一般都会设置自动回到地面一层或人员集中的楼层。找维保单位就对了

网友E:
AI电梯,它有自己的想法,它喜欢4

网友F:
如果总是在4楼,肯定是被设置了,

网友G:
四楼交的物业费多。

网友H:
这种现象,有可能被人动了控制系统,或者外部线搞错了。仔细看看。

网友I:
并非什么复杂的故障,其实就是4层的按钮卡住了,不回弹,可以正常使用,但只要一停止,就自动回到4层。

验证是否按钮问题,你可以注意观察,尽管电梯可以正常运行,但无论是上,还是下,只要经过4层,就必停。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并非什么复杂的故障,其实就是4层的按钮卡住了,不回弹,可以正常使用,但只要一停止,就自动回到4层。

验证是否按钮问题,你可以注意观察,尽管电梯可以正常运行,但无论是上,还是下,只要经过4层,就必停。
你确定看懂楼主说的?

网友B:
昨天早上要去赶动车,到地下室开车,结果电梯到地下室门打不开了,手机联系物业,物业先来人确认下,又电话打给维保的来强行打开,结果到车站晚了几分钟,只能改签2个小时之后的车次;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或许到临层出电梯,在走楼梯到你那层就不会迟到了。
曾经遇到过,门开半截又关上,手动开门还是只开一半,怕电梯突然失控就将所有层都按下,结果动作慢了一点,梯子上行,到上层开门了,赶紧出来。
呼叫另一部电梯,在下来时用梯内应急电话报修,出电梯看那部故障梯还在一层一层的走着。

网友J:
应该是被设置了。我们这里两梯,共18楼,只要没人用一般9楼停一个,1楼停一个。

4楼按钮呼叫按钮坏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电梯在四楼 门会不断打开关闭而且别的楼层应该是呼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并非什么复杂的故障,其实就是4层的按钮卡住了,不回弹,可以正常使用,但只要一停止,就自动回到4层。

验证是否按钮问题,你可以注意观察,尽管电梯可以正常运行,但无论是上,还是下,只要经过4层,就必停。
注意过了,不停的。只是用完之后,自动返回四楼。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并非什么复杂的故障,其实就是4层的按钮卡住了,不回弹,可以正常使用,但只要一停止,就自动回到4层。

验证是否按钮问题,你可以注意观察,尽管电梯可以正常运行,但无论是上,还是下,只要经过4层,就必停。
注意过了,不停的。只是用完之后,自动返回四楼。

你们有没有想过,停在中间层,无论1楼与顶楼呼叫电梯,都是距离差不多的,可能是为了省电。

网友L:
电梯不会自己选择,肯定是人为设置。不知你的楼是几层,也许像上面说的为了省电特意设置在中间层。

网友M:
这个程序里面可以设置的。

网友C:
为了省电?这样能省电?咋想的

网友N:
主要是综合了使用过程中的方便性来的,很多小区这样的,凌晨自动停到整栋楼的中间楼层,因为早上主要是下楼人多。

网友O:
请高僧来做法事!

网友P:
本维保单位看下就行,别整啥别的玩意

网友Q:
厂家或维保设置了吧,正常默认是到哪楼,哪楼停。

网友R:
让物业联系维保单位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