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驱CV3100变频器设置频率源问题

楼主(2024-12-09):
一台易驱CV3100-4T0040M/4T0055FP变频器,无论频率源P0.01设置成0(键盘电位器给定)、还是1(面板上下键)、4(AI1)、5(AI2),调节对应的旋钮或按键,频率显示都是0000.,这是哪里的原因?

楼主:
这是接口定义。

楼主:
这个93LC66数据哪位大神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
怎么好的呢?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犯了低级错误。这种机子,不接通正/反转端子,不会显示频率数字,一直显示0000。
但还有一个问题,它上面的93LC66存储芯片,不知道为什么在RT809H编程器上无法读取?一直提示引脚接触不良,好像记得以前也读过,也是这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买个新料读写验证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