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01变频器求助

楼主(2024-12-09):
一台ACS550-01变频器模块坏了。驱动光耦是VO3120的,坏件都换了,现在上电显示接地故障是16,3120的5,8脚优个是24V左右的,按退出键不显示接地故障了,按启动键显示变频器未准备好,驱动电路不会检测,还没有电路图,这个机器修的少,电路不太熟悉,有明白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m453光耦,HC86,电流互感器,都有可能

网友B:
接地故障是74HC86坏了,几乎同时会坏的还有LM339,注意测量一下互感器的信号输出脚电压多少,不能超过10mv,上面的屏蔽是上桥,如果想同时测试下桥的驱动电压,需要再同时接到地。这样就可以在不拆下主电容的同时,测试波形了。

运行变频器,频率给定0Hz,可以检测到占空比50的波形。炸机注意上桥的供电3.3欧姆电阻是否烧毁,是否与电路上面断线,这根线必须连,不连的话,测试会有波形,但是安装模块以后,会炸模块。

上桥供电,正常供电以后,是没有截至的负压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2904

楼主:
感看到,谢谢你无私的帮助,要是不告诉我,我还没有图纸,这些资料够我学习半年的了,真的太感谢您了。我检测一下,有问题在向您学习。祝您生活愉快,

楼主:
我现在把电容拆掉了,按上模块了窜了灯泡,测驱动电压下桥是3路的-5。06V左右,上桥两路是0,3V左右,一路是0,00V,H8H9的4脚和6脚电压是5,7V左右,4脚和5脚电压是5,06V左右,去往X4的25脚电压是2V左右,两个互感器是1脚是15V,3脚4脚是7,4V,应该是互感器的问题,我换换试试

楼主:
MC33074的2.6.9脚都是7.4V呀,我把L4L5断开了测互感器的3脚也是7.4V呀,这能证明互感器坏了吗。按理是互感器的3脚是不能有电压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别纠结互感器了,你看看互感器供电!有点差异,不大!

楼主:
您好,谢谢你的帮助,工作忙才看到,这个是那个芯片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