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磁阀多大功率

楼主(2024-12-09):
改造项目,重新做电柜,低压元件选型,这个电磁阀是100V的,该给它配多大的电源容量呢?

网友A:
正常吸合后的电流不大的,最多也就30W 应该还没有

网友B:
仔细看看,线圈上面还有没有标签

网友C:
这种和交流接触器线圈类似,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D:
你的控制柜也不止这么一个吧,控制电源容量配大点也不用多几个钱

网友E:
估计5-10W/个,这感觉还算的多。最好拿工具测量一下,电源容量配大的点吧,成本多不了几个钱

网友F:
功率也就5-10W,用普通的中间继电器转接,也就启动电流有点大,同时驱动多个的话电源可以配大点,单个驱动的话电源基本可以随便造

网友G:
工作时就几W,启动时要大一点,如果很多同时启动要加大点;

楼主:
不知道是先导式还是直通式,那都按30W一个算了

网友H:
给你一个参考,这是油研的资料,或者你自己去查这个品牌的资料,资料没有标注功率,但是有电流,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10

楼主:
回复 网友H:

网友I:
选型表格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给你一个参考,这是油研的资料,或者你自己去查这个品牌的资料,资料没有标注功率,但是有电流,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这启动电流能到5A??????

网友K:
液压阀启动电流确实不小,用中间继电器,触点带阻容灭弧,频繁通断使用不到1个月触点没了。后改造换成固态继电器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J:
能,以前我也以为不可能,直到烧了一大堆固态就老实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J:
电磁阀应该没那么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能,以前我也以为不可能,直到烧了一大堆固态就老实了
这要看你选的固态是那种,有没有加RC/二极管器件

网友B:
回复 网友K:
我用过这种,经常坏触点

网友L:
回复 网友B:
正常
它面对的是动作频繁的电磁阀,即便是LED数码显示也跑不了失效的命运~在用PLC改造的电梯上,楼层显示数码缺1or1常亮就换对应的它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这种,经常坏触点

5A不行,后来我用阳明的10A就可以了,基本上3,5年没问题。

网友M:
标牌上写没写,最好还是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这种,经常坏触点

我用这样的都得1月一换,不然不知出什么问题,后来全部换了40A的固态

网友N(2025-01-16):
既然电磁阀是100V的,估计别的电器元件也可能有用100V的,用容量200-300VA隔离变压器应该差不多。

网友O:
电磁阀线圈并联一个二极管,就不容易坏。很多现场是没有二极管的 所以坏很正常。而且还会干扰电源。有条件加一个二极管,再加一个LC41监控电磁阀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