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0):
这条主线长度大概80米,配电柜是1600A,电缆用了3条4*300+1*150的,应该就是火线、零线300,地线150

先不说1600A配了900平的火线,这样算下来零线也是900平了,我觉得电缆应该是3*300+2*150

我先知道的是这样的电缆(4*300+1*150)是用在什么场合的

网友A:
主负载应该是三相且相当平衡吧,有的单相负载用变压器接两相火线,那零线就可有可无的了 我们有的设备拉的零线就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负载应该是三相且相当平衡吧,有的单相负载用变压器接两相火线,那零线就可有可无的了 我们有的设备拉的零线就没用

95%都是三相电机

网友B:
有钱。

三相设备一般来说,偏相不严重,零线电流很小,没必要和相线一样粗

网友C:
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感性及容性负载比较多的时候才能考虑这样配

网友D:
可能库存积压严重~就像当年我用成本百元的按键
设计院出图?~百年大计安全第一

网友E:
有钱,任性

网友F:
如果都是照明,220V的话,零线就要比相线粗了

网友G:
如果是传统的动力电路,即使三相负载严重的不平衡,其零线上的最大电流也不会超过其中最大的单相负载电流,最多就是等于。

但绝对不可忽视,以上说的电路没有电子设备,也没有谐波电流。近年来,电子设备使用愈来愈广泛,它所带来的副作用也就不可忽视,也就是电路中存在谐波电流,此时的零线也就不是简单应用向量电流法则计算,因此零线的电流必须按相线负载考虑。

网友G:
因为考虑电路的谐波负载!
谐波电流可在零线上叠加而进一步放大零线电流,发热严重而烧断零线是很有可能的。国内是要求零线与相线同等大小,在国外要求零线比相线还粗。国外考虑谐波的情况更为重视些!

1.在用电负载中,存在很多谐波源,如:空调.电视.节能灯.电脑.电力电子器件........
2.三相负荷不平衡引起的工频电流和3K次(K=1.3.5.7.9)谐波电流在中性线上的叠加有可能大于相电流。

网友G:
在低压三相电力系统中,各相线电压相互有120°的相位差,根据矢量相加办法,当每相所载电流相等时,在中性线(零线)上的电流为零;当三相负荷不均衡时,只有去掉均衡值以后的电流才流过中线,一般都小于相线上电流。利用这一特点,中性线导线截面一般比相线减少一半或与相线相同,以利节约材料。
然而各相线所产生的谐波电流不一定能在中性线上抵消———利用数学方法可推算出偶次谐波电流在中性线上可被相互抵消,而各相中的奇次谐波因其相位相同,不仅不能抵消,反而会相互累加后以3倍于相线的电流通过中性线,使中性线电流大大超过其安全电流值造成过负荷。在使用大量谐波设备的场所,如高校计算机中心、照明设备集中的大型场馆等,经过测量,有时中性线上的电流最高可达相电流的两倍,这种状态下就有可能造成导线过热引起线路周围可燃装修材料起火或中性线熔断,造成各相电压不平衡,烧坏线路中接入的电器设备进而引发火灾。

网友H:
我都用5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都用5芯一样的。

老板是土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