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0):
近期收到客户的反馈,现场使用了10台200smart与WinCC通讯,经常会卡,掉线,咨询怎么解决。

经沟通得知客户使用的是OPC方式连接10台200Smart和WinCC通讯。

S7-200 SMART 如果连接WinCC的话,一般通过OPC也可以连,但是这种方式很不稳定,而且是有数量限制的。正常走OPC的话,只能连8台PLC。所以就出现了上面客户描述的状态,会经常卡。而且很多实际项目使用PLC不止8台,所以,想要连接超过8台以上PLC和wincc直连的话,使用OPC中转的话就不是最佳选择了。

多台西门子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案例方案推荐,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或者S型,其功能是实现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即可直接通讯,一台多功能交换机A型可以同时带两台200smart PLC和WinCC通讯,其本身还具有普通交换机功能,如现场有触摸屏走以太网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多功能交换机,同时也节省了交换机的成本。

网友A:
A型交换机不是可以带3台吗,我就是带3台smart和wincc通讯的,不过一台wincc带8台,通讯也会卡,特别监控程序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数据量不多的话情况下,带3台PLC也是可行的,如果是数据量特别大 建议用户带2台PLC,这样通讯会稳定,保证交换机足够的吞吐量,这样会好一些。使用的是TCP/IP通道,不是用OPC连接,所以连接不会掉线,也不会卡顿,经过长期测试稳定运行,非常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