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0):
   IGT-DSER系列智能网关模块支持多台PLC、智能仪表、变频器与数据库之间双向通讯,既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上报到数据库,也可以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设备;无需编程开发,直接配置参数即可;根据所配置的参数按照任务组自动生成SQL命令语句,实现多设备SQL命令与数据库软件对接,支持MySQL、SQLServer、PostgreSQL、Oracle等,下图是配置举例:

   软件和配置文件:

网友A:
还是要电脑歐
曾经见到过上海的一个产品,在电脑上做关联选择就可以了
不是当年是欧姆龙Plc,只在A口选歐,波特率等,再选择使用区域,比如IO,D,H等,再输入具体数据比如D区100,它自动生成一个关联的产量
B口要与西家PLC联,在B口做类似设置,……
这样欧的数据变化就映射到西,同样西对应有变化欧也跟着变
如果有电脑监控系统,电脑直接关注生成的产量
问过价格,感叹也只有华能用的起。

网友B:
图上除了数据对接远程数据库功能外,还有HTTP、MQTT、数据转发那些,这些功能是单选的还是可以同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配置表方式的四种功能是单选的;
第二种功能可能通过脚本编程实现,智能网关支持边缘计算脚本编程的;

网友C:
mqtt转发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