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1):
参考现象:

遇到限位后不会立即停止,过一会才能完全停止。

解决方法:

1.可能是减速度太慢,加大快减速参数FastDec的设置;

2.加大限位信号的挡片感应范围;

3.检查正负限位开关设置是否正确,是否有效。

网友A:
有没有学习视频分享,首先大家要熟悉了才会大量采用,不会用就是一块板砖

网友B:
有可能扫描时间太长,没扫描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扫描时间太长,没扫描到
不会,如果这样还会停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扫描很快的,不是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享给您几个正运动技术详细教学平台。
1.微信公众号“正运动小助手”
公众号推文形式,图文视频+视频教学。

2.B站“正运动技术”
视频形式教学。

3.正运动技术官网(https://www.zmotion.com.cn/
(1)打开官网后点击菜单栏“支持与服务”→点击“技术分享”。可以查看技术推文。
(2)打开官网后点击菜单栏“新闻中心”→点击“视频教程”。可以查看视频教程。
(3)点击“支持与服务”→点击“下载中心”可以获取所需要的软件资料、例程资料、编程手册等。

网友A:
多谢提供学习路径

网友E:
换一种思路,不以JOG,而是以定位的方式点动(按下时给定位启动,松手时给定位停止),怎么都不会冲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