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1):
比如原来的通道地址是PEW256,但这个通道坏了,想迁移到通道2,程序中找不到地址PEW256,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原来的通道地址是PEW256,但这个通道坏了,想迁移到通道2,程序中找不到地址PEW256,谢谢大家!

通道正常运行的程序怎么可能找不到对应地址?那么原因只可能有以下几种:
1、程序语言可以由德语方式或者英语方式,因此,PEW256这种德语方式的表达你用英语方式下应该去找PIW256。

2、程序中使用了指针的方式,例如 POINTER的方式,进行了间接寻址的地址访问。

3、该地址通过例如上位机的方式读取,然后写入PLC的其它地址参与控制。
4、该地址作为内部地址使用,后期的西门子PLC能够将不使用的地址作为内部存储区域使用。
5、楼主需要去附近药店买一瓶眼药水。

如果还不能找到,请上传你的程序至这里。

楼主:
我在搞不定了,放弃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undefined

undefined

请提供完整的程序,您的程序中的UDT在哪里?您的程序都不能通过编译。

编译结果如下:

我推测,其利用了间接寻址将对应的模拟量通道内的内容存放入了全局数据块。

楼主:
正常使用的设备上备份下来的,以前更换CPU就是用的这个备份的程序

楼主:
设备上是这种模块,但程序中组态的确是331-7KF02-0AB0

网友B:
正如sam版所说. 你的程序在FB55(只看了318的)里, piw用间接计算了.PIW[#TEMP22].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师傅指点!我查了TEMP22里设置的地址是62.0,类型为DInt,但这个地址看不懂,我的模拟量开始地址是PIW352,还有只看了318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明白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师傅指点!我查了TEMP22里设置的地址是62.0,类型为DInt,但这个地址看不懂,我的模拟量开始地址是PIW352,还有只看了318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明白哦
你一定要引用或者回复, 它会在通知显示, 这样我容易看到有人关注我的回答.
这个temp22是根据不同情况变化的, 你在程序结构搜索fb55, 会发现它前面是数据块, 然后数据块对应的地址就是那个piw地址. 比如fb11调用fb55, 用了db11两个地方比如stat219, 那里就有个368, 大概就是处理你的piw3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师傅指点!我查了TEMP22里设置的地址是62.0,类型为DInt,但这个地址看不懂,我的模拟量开始地址是PIW352,还有只看了318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明白哦
你一定要引用或者回复, 它会在通知显示, 这样我容易看到有人关注我的回答.
这个temp22是根据不同情况变化的, 你在程序结构搜索fb55, 会发现它前面是数据块, 然后数据块对应的地址就是那个piw地址. 比如fb11调用fb55, 用了db11两个地方比如stat219, 那里就有个368, 大概就是处理你的piw368.
大神你好!这里面的程序好复杂,看了晕乎乎的,模块有4个输入通道只用了前面2个通道,目前是通道一PIW384坏了,我想将信号改接到备用通道三PIW388上,请教程序中怎样修改,非常感谢!我是门外汉!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从站  你找错了站点  还有其它的站应该是

网友B:
回复 楼主:
门外汉啊, 那就不好办了. 我只能告诉你从哪个牵到哪个, 但是你得自己会啊.

网友D:
先看资料,确定它属于哪个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外汉啊, 那就不好办了. 我只能告诉你从哪个牵到哪个, 但是你得自己会啊.
大神你好!通过你的指点我找到了FB11块中对应的通道1地址名为STAT265,但程序中也出现了STAT267(通道3)的语句,但实际通道3是闲着的,如果我将STAT265改为STAT267是否可行?非常感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的.
不能直接用fb11的, 它每次被调用, 有各个背景块.
你简单说要哪个通道换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的.
不能直接用fb11的, 它每次被调用, 有各个背景块.
你简单说要哪个通道换哪个?
就是通道1改接到通道3,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