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1):
有个新建车间,总用电量也就100-200KW之间吧,配电室上XL-21柜还是抽屉柜,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或者什么环境下用抽屉柜?

网友A:
快速维修的时候更换简单,但是,增加回路的时候就痛苦了,反正我是不爱使用

网友B:
控制启动电机多的用抽屉柜,维修不太方便

网友C:
配电抽屉柜的优缺点
优点
全封闭结构提高操作安全系数:由于采用了全封闭式结构,配电抽屉柜在操作过程中能够显著提高安全性,减少意外接触的风险134。

简洁大方:设计上较为简洁,外观大方,适合现代工业和商业环境的美观要求134。

回路数量多:相比普通的配电盘,抽屉式配电柜能够容纳更多的电路回路,这对于需要复杂布线的场合非常有利134。

节省空间:在回路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抽屉式配电柜占用的空间更小,有助于优化空间利用134。

维修方便:在发生故障时,可以方便地抽出相应的抽屉进行检查和维修,这大大简化了维护过程2。

互换性好:当某个抽屉出现故障时,可以迅速更换一个相同规格的抽屉,从而快速恢复系统的正常运行2。

缺点
散热效果差:由于其封闭的结构,散热性能相对较差,可能会导致内部温度升高,影响设备的稳定性和寿命134。

制造成本高:相较于传统配电柜,抽屉式配电柜的制造成本较高,这可能增加了初始投资134。

过热点不易检查:由于结构紧凑,过热点往往难以发现,增加了故障排查的难度34。

维修不便:某些情况下,维修需要使用专门的工具,且抽屉内部空间有限,操作起来不够便捷134。

配件通用性差:部分电子元器件只能使用指定型号的元件进行替换,限制了配件的选择范围134。

空间狭小:每个抽屉内部空间有限,不利于元器件的增加或改造134。

维护点多:由于一些配件是通过抽拉或旋转方式工作的,维护点较多,增加了维护的复杂性134。

综上所述,配电抽屉柜在提供更高的操作安全性和维护便利性的同时,也存在散热不佳、成本较高和维修不便等缺点。在选择是否使用配电抽屉柜时,需要综合考虑具体应用场景的需求和限制。

网友D:
抽屉优点是好看安全,维修更换方便,可以整个换
缺点是贵

网友E:
适合标准化流程作业,坏了不修就是换。安全快速费用贵

网友F:
看现场设备情况,如果现场只需要电源到位,一般电源柜就可以了;如果现场都是电动机,而且电动机的控制元器件都可以远程安置在配电室,控制系统使用的集中化控制(DCS),抽屉柜的效果好些。

网友G:
抽屉柜整体美观,占用空间小,就是检查和增加东西不方便

网友H:
200KW不用考虑抽屉柜,GGD或者XL-21柜就足够了,后期维修方便简单,上啥抽屉哦

网友I:
我也不理解我接触到点几个项目,电动阀,排污泵,都用抽屉柜,各种不方便,说是更换方便也没见谁整个抽出来换,小功率随便整就行了。

网友J:
抽屉柜不好加工,尽量不用。

网友K:
抽屉柜蛮好的,更换就换柜子里面的开关就好,很方便的!

网友L:
夏天发热问题就出来了,切身感受,虽然方便维护,安全性高,但是散热出不去,查找问题也就叫麻烦。

网友M:
抽屉柜主要是主电路插头容易出现接触不良,发热等问题。。检修起来其实还挺方便的。大不了同规格的直接抽出更换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