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大佬们进来指导下 松下a6伺服 + 卡盘(20241212)

楼主(2024-12-11):
我想通 a6伺服固定扭力 传递给卡盘,夹紧工件后伺服扭力保持不变 但是伺服停转厚会报警 是哪个参数没设置对吗 还是说不能这样弄

网友A:
报什么故障?是不是设置成的扭矩模式?

网友B:
要先根据故障来判断是不是参数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机小了带不动。一般转矩模块给固定扭矩,就算扭矩不够,转不动不动作也不会报警的。很有可能事哪个参数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