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3):
现有设备几个升降料仓使用57步进电机用联轴器带动丝杆,负载不算重;现问题只要速度设大一点就会堵转,,都有什么办法改善?

网友A:
换扭矩更大的试下

网友B:
最大速度能满足的情况 下,可以考虑加减速机,否则只能换大功率的电机了

网友C:
加个减速机增加扭矩。

网友D:
把加速时间延长一点试试

网友E:
要么增加启动转拒,要么延长启动时间

网友F:
步进电机特性,扭矩随着转速增加而减少。

换成我,我会考虑用便宜的国产伺服,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肯定比步进电机+减速机便宜

网友G:
先看驱动器电流是不是与电机额定一样

然后把加速时间延长

网友H:
可能是你的速度超过步进电机的最高转速了,可以启用加减速,降低启动速度,或者加大丝杆导程

网友I:
之前是把加速时间增大,快速能启动了。没改之前就是昂昂的叫不动。

楼主:
供电电压24V改成48V,细分加大,,不知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供电电压24V改成48V,细分加大,,不知会不会有改善?

细分加大会速度变慢的

网友J:
速度快的话建议伺服

网友K:
换大电机或加装减速机

网友L:
我看只能换大扭矩的,或国产伺服。如果加减速机那么速度不又降下来了,违背提速的初衷。减速机的目的就是减速增扭的。

网友H:
步进电机的扭矩是足够了,可以换个20导程的丝杆试一下

网友M:
57步进电机本身力矩就小

网友N:
细分加大会有改善的,把驱动脉冲提高来匹配速度,延长加速时间

网友O:
是因为扭力不足 。

网友P:
加个减速机试试

网友Q:
这种增加扭矩方式最好在机械上寻找解决办法,靠电气这边改善效果不明显,除非换更大扭矩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