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断路器的选型

楼主(2024-12-13):
主要是不太了解什么是热磁脱扣和电子脱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热磁脱扣与电子脱扣的区别
热磁脱扣器和电子脱扣器是两种常见的断路器保护装置,它们在保护方式、使用方式、适用性以及优缺点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保护方式和使用方式
热磁脱扣器主要提供磁保护和热保护,其中热保护即为过载保护。这种脱扣器不需要外接电源,可以直接通过感应并放大过流电信号或过载电信号来实现保护功能21。

电子脱扣器则除了提供磁保护和热保护之外,还包括欠压及零压保护、电磁保护等。电子脱扣器利用电子元件构成的电路,检测主电路电流,放大、推动脱扣机构,因此需要外接电源1。

适用性
热磁脱扣器适用于重载设备的保护,如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等,因为它们需要较高的灵敏度和可靠性2。

电子脱扣器则更适合用于精密电子设备的保护,例如计算机机房、变流器、数据中心等,因为电子脱扣器能够提供更高的精度和更快的响应速度2。

优缺点
热磁脱扣器的优点包括:
成本较低
结构简单
使用可靠
部分型号可以倒进线1。
热磁脱扣器的缺点包括:
只能提供二段保护
动作值误差较大,不可调节(尽管新一代断路器可以机械调节,但调节幅度小且误差大)
受环境影响较大1。
电子脱扣器的优点包括:
提供三段甚至四段保护
动作值精确,可调节
可以加装通讯模块,实现远程控制
基本不受环境温度影响1。
电子脱扣器的缺点包括:
成本较高
国产产品可靠性可能不高
一般不可以倒进线1。
综上所述,热磁脱扣器和电子脱扣器各有优缺点,选择哪种类型的脱扣器应根据具体的保护需求和设备特性来决定。对于重载设备,热磁脱扣器通常是更好的选择;而对于精密电子设备,则应考虑使用电子脱扣器

网友B:
简单的说:
热脱扣,过流,动作时间慢,电流超过断路器额定动作电流;
磁脱扣,电流大,接近短路/或电机堵转;
电子脱扣:可以通过旋钮或者屏幕调整对应参数。如果功能多的话可以调整断路器长延时、短延时、瞬时动作电流或对应动作时间;功能少就调节个短延时,动作时间固定

网友C:
一个是过载保护,另一个是速断保护。

网友D(2025-01-20):
国产产品可靠性可能不高这点需要反驳一下。
自疫情以来,国际供应链中断加速了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电子脱口产品的进程。以我们公司为例,我们的产品已经成功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生产线,性能非常稳定。借着国产化的浪潮,我们正在逐步赢回此前被德国产品垄断的市场份额。
此外,我们同行业中牛X的一家上海企业,他的电子脱口产品已成功反向出口到德国。

网友E:
热磁脱扣是纯机械式的,热脱扣用于过载保护,主要元件就是双金属片,过流发热弯曲推动脱扣机构动作。磁脱扣用于短路保护,主要元件是线圈,小断路器有几匝,大断路器1-2匝甚至不到1匝,通过数倍额定电流时,产生磁场吸动铁芯推动脱扣机构动作。
电子脱扣就是电子式、电脑单片机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