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无法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4-12-13):
触摸屏机型:GP570。
数据线型号:GPW-CB03+
启动GP-PRO/PB3软件后,设置好了触摸屏型号和PLC型号,进入传输界面,点击“选项”中的任何一项均能成功握手并显示其信息,但是点击传输界面上的“接收”按钮后,传输状态就一直显示“握手中,请稍等”并一直刷新。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才能成功把程序弄到电脑里,谢谢。

网友A:
先搞清你是下载还是上传?

网友B:
到电脑是上传

网友C:
如果是USB那种,看下驱动是不是掉了。

网友D:
到电脑是上传,有的上传需要权限才行的!

网友E:
看看你电脑设备里面打开的是那个端口?

网友F:
检查一下驱动,选择的是哪个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触摸屏上传到电脑,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当初下载时对应上传信息那项没有选勾,你是上传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