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3):
为什么我的占位符对象对话框的分配表格中,每一个对象都没有属性,包括技术参数?只有一些连接点有,如图所示。软件版本号2.9 sp1。

网友A:
点击右上角的“新建”图标,也就是那个?图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您说的是那个小太阳吧,那个每次生成一个占位符对象都要手动添加属性,请问有没有办法设置打开这个占位符对象对话框就默认显示一些属性呢?

网友B(2025-01-17):
你要在数值栏里面设置变量 在分配栏才可以分配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