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3):
请教,看手册松下FP-XH 系列PLC,多路寄存器写指令,1路可以写:SEND H1601 DT0 H0 K1, 多路写指令H10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看手册松下FP-XH 系列PLC,多路寄存器写指令,1路可以写:SEND H1601 DT0 H0 K1, 多路写指令H10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看手册松下FP-XH 系列PLC,多路寄存器写指令,1路可以写:SEND H1601 DT0 H0 K1, 多路写指令H10怎么处理呢

你发的这个没看懂H10要写在那一位里面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看手册松下FP-XH 系列PLC,多路寄存器写指令,1路可以写:SEND H1601 DT0 H0 K1, 多路写指令H10怎么处理呢

你发的这个没看懂H10要写在那一位里面去

人家的例子就是功能码16的使用方法,纠结H10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