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3):
请教各位大师这是松下伺服驱动器的电路板,该三极管上面印有LB,在网上却查到该型号的三极管?有哪位大师知道这是什么三极管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提问你其码说一下封装或挂个图片

网友B:
看不到图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图片当时在上传时网络不好没传送成功。非常感谢

网友C:
本人工控行业没一百也八十年了,没见过松下伺服驱动器三极管坏,能否告知什么现象或故障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故障是无显示,电源指示灯是亮的,有12v电源和3.5V电源,无5V电源。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主板坏了?检查一下主板是否有dctodc电路,12v转5v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主板坏了。54335A电源转换芯片可能坏了(12V转5V),我在淘宝上买了一批,第一个换上后正常显示了几分钟后就又无显示了,后来又换了一个也显示,可能芯片质量有问题。重新又买了一批,还没到货。但愿这次买的没质量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部分主电源有电(12V)但没显示都是这个芯片有关系,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