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富士变频器CPU单独供电问题(20241216)

楼主(2024-12-14):
各位论坛的大佬,
我有一个富士CPU的主板,没有底座,我想把CPU供电,链接操作器,读取一下CPU的程序。
大佬们,我该在哪里供电,供多少V的电。
我在1.3脚供了个5V的电,操作器亮了,但是进不去,应该芯片还没有供电。
麻烦各位大佬指导一下,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需要分析一下这部分电源变换电路,输入多少?输出多少?
CPU板+IO板,电源规格肯定不止+5V。电路板上找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去读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去读程序?
他大概是想看参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他有烧程器,但是程序都是编译好的,除非他有源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他有烧程器,但是程序都是编译好的,除非他有源代码。
我接触不少企业维护设备的电工,总把变频器、伺服器提供给用户用来查看、设置参数的界面,称为程序。。。当然也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变频器自带的操作器去读取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