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仿真连接

楼主(2024-12-16):
大佬们帮忙看一下啥原因连不上,接口子网又是什么?我看别人视频里都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A:
PG/PC接口难道不是选PLCSIM?

网友B:
你不能直接点下载,否则就会出现如上图错误信息。
你应该直接点仿真,,,,

网友C:
看下IP,是不是没同网段。

网友D:
你应该先启动仿真软件,然后软件就会自动打开接口了。点下载的时候就有了

网友E:
看看IP接口选的对不对。

网友F:
让以太网处于连接状态。不要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