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6):
HW检测不到输出/HW不输出/PSO不输出/飞拍不输出/高速口不输出问题处理

解决方案:
1.可以利用示波器观察是否有输出波形,若没有,排查程序问题,观察hw位置设置是否错误,或者轴控POS没依次经过比较位置,或低速测试;

2.使用示波器可以观察输出波形,硬件示波器没有输出。单独控制op开关,排查是否时单个op口问题-参照输出口电压为0的问题。

楼主:
处理方法更新:

HW检测不到输出/PSO不输出/飞拍不输出/高速口不输出问题处理

解决方案:
1.可以利用RTSys上的示波器工具观察是否有输出波形,若没有,排查程序问题,观察hw位置设置是否错误,或者轴控POS没依次经过比较位置,或低速测试;
飞拍输出的图像示例如下:

2.若使用RTSys的示波器可以观察输出波形,但使用硬件示波器时没有检测到输出。单独控制op开关,排查是否时单个op口问题-参照输出口电压为0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