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7):
周末带儿子出去玩,出门就发现亮红灯,不正常,停车翻看车辆使用说明,说是SRS(气囊灯)故障需要去经销商4S店处理。

想了一下,不影响使用,继续干。

晚上回家就琢磨这个事:

百度了一下类似的案例,有气囊控制ECU坏的,有进水云云的,我仔细想了一下自己的车,1,没撞,2,几个月没洗车了,最近也没下雨。3,车里没吃的,应该不会有老鼠进车里咬线。

晚上想的方案是:拆开看看气囊ECU控制盒看看有没有问题,插头是不是松动了。

其实原理也简单,ECU控制器,外面连接 碰撞传感器,控制对应气囊ON。

然后汽车之家2016年的帖子白嫖了一个 16-17款混动卡拉罗维修手册<不要钱,将就看>

PS:晚上给出的解决方案,1,断开电瓶,免得检查过程中启动气囊。2,找到气囊控制ECU,大致检查一下。

````````````````````

第二天送娃上学,启动的时候特意注意了一下SRS灯,自检完成,熄灭的,然后出车库又亮了。

~~~~~~~~~~~~~~~~~~~~~~~~~~~~~~~

回家仔细分析,出库我啥与没干,唯一能动的就是方向盘,恰好,方向盘有个气囊。

盲猜可能是中间软性连接 俗称 游丝 坏了? 自己也没有高级OBD检测工具,淘宝一查95-5 90块,也不贵直接买。

~~~~~~~~~~~~~~~~~~~~~~~~~~~~

更换之前再次启动车辆:SRS还是亮的

过程略过,发的高配的,我的是低配的,安装形状一样,直接上。

再次启动,SRS终于OK了。

~~~~~~~~~~~~~~

原配游丝拆解:就是柔性电缆绕了几圈,中间有个机械限位,按下去就可以和方向盘一样转几圈了。

~~~~~~~~~~~~~~~~~~~~

备注:
1,方向盘螺丝是19mm的,需要套筒拆,有点紧。
2,方向盘如果锁了,记得插钥匙+来回动方向盘即可解锁<锁了以后单独动哪一个都动不了>
3,拆方向盘之前记得打标记,花键错一点点无所谓,多了就会跑偏。、
4,拆解视频百度一下很多,日系都差不多,多看,了解以后再动手干自己的。
5,尽量在室内自己家里干,即使修不好,车动不了也不怕,大不了后面找人来修。

总体花费90块钱.

2024.12.17

网友A:
观察仔细,思路逻辑清晰,动手能力强

网友B:
这个厉害了,4儿子店没薅到羊毛,亏了。

网友C:
这种情况但凡是去维修店或者4s店没个三五百的下不来吧。

网友D:
我的福克斯都是自己刷仪表,导航,刷动力,刷隐藏,PCM,TCM程序全部搞定 低配改高配方向盘,加巡航,也搞了无数个了
还有很多资料,需要的可以加我

网友E:
都很厉害,这是否是第二职业呢?

网友F:
思路清晰少走弯路
或许就是信号断了

早先自己按攻略换游丝激活“定速巡航”~为此买套梅花扳手

高速上转向助力没有了(很短时间),最初是在停车过程时,偶尔市区行驶中,高速上害怕不?
在保养时,用仪器检查现4次转向机失电,修理工拧了拧电瓶桩头螺丝,在没出现。
哦 也治好了音响自动重启,一直以为是元件老化~触屏失效在先

天窗只能开~按开/关/后翘都是开,偶有能关情况,4S。修车铺都说是电机坏了,要换电机总成
不相信电机(总成)坏,毕竟有关上的时候
按网上教的初始化,基本失败,按应急办法~没开放,试着找到电机总成,偷拍照片,找到关节,在顶棚打个洞,化2元买个4号六角扳手
手动关天窗~不怕下雨了

网友G:
现在的车都有行车电脑,部分控制元件动过就要通过检测接口自适应复位
你这个竟然不用复位

网友H:
动手能力强,省了一笔钱。

网友I:
胆大心细,自信果断。

网友J:
真的都是大神啊。我这边以前就自己换换机油撒的,自己配个钥匙。

网友K:
动手能力强啊  学习了

网友L:
这动手能力真棒。

网友M:
就是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N:
4S店又少赚了好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