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7):
求助大神看看。三肯变频器75KW变频器。开机显示正常。运行就报这个故障,请求高手指导con  故障代码 恒速过电流

网友A:
电缆多长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接电机

网友A:
空载启动报过流,应该是电流反馈电路的故障

网友B:
电流采样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C:
应该是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D:
有的变频器不接电机运行就会报警